请问STC12C系列单片机的P3.7口可以当普通IO口用吗?

楼主(2021-11-12):
如题请问STC12C系列单片机的P3.7口可以当普通IO口用吗?

网友:
有用STC系列单片机的朋友吗?P3.7口可以做PWM控制口,也可以做普通IO口,做普通IO口时,需要设置口吗?为什么我直接控制这个口,管脚输出没有变化,控制其他口就是正常的?

网友:
未加上拉或下拉电阻,IO口直接接的是573,也应该不是口烧了,换了4块板子,现象一样,怀疑是程序问题,没有专门设置P3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