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IR2104搭的MOS全桥电路,使用中经常莫名其妙烧坏MOS管,请问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1-11-12):
参考网上电路图搭建的一个全桥电路,实际使用中经常莫名其妙烧坏mos管。其次想问问一下,对于直流电机而言,它的功率是恒定的吗。P=UI是否是成立的?

网友:
对于直流电机其启动功率要大于额定功率的

网友:
电压太高才会坏的

网友:
R7843 Vgs =-/+20V  所以VCC的供电电压不能超过20V,24V供电系统就会有问题。12V的应该没问题。在直流端测试应该是P=UI。

网友:
电压太高才会坏的, 短路,不同步

网友:
    最好是把信号跟驱动端隔离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