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220V交流怎么转20V直流?

楼主(2021-11-12):
最近在做太阳能LED灯,我想问一下为什么这张图模拟不出来。错在哪了

网友:
这个图中的变压器没有设置参数呀

网友:
桥堆前端的电压表都没有电压 后端肯定不会有的

网友:
首先你图中用得7805稳压芯片  怎么看可能得到20V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