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佳EMI抑制性能的设计规则有哪些?

楼主(2021-11-12):
将去电容直接放在IC封装内可以有效控制EMI并提高信号的完整性,最佳EMI抑制性能的设计规则具体有哪些呢?

网友:
将电路封闭在一个Faraday盒中(注意包含电路的机械封装应该密封)来实现EMI屏蔽

网友:
在电路板或者系统的I/O端口上采取滤波和衰减技术来实现EMI控制

网友:
实现电路的电场和磁场的严格屏蔽,或者在电路板上采取适当的设计技术严格控制PCB走线和电路板层(自屏蔽)的电容和电感,从而改善EMI性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