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位数据相加溢出后需要声明几个字节?

楼主(2021-11-12):
请教一下:比如20个数相加,我只要它的低八位,是不是可以声明一个字节就好了呢?
uchar sum;
sum += i;

网友A:
既然你只要低8位,又何必在乎溢出呢

网友:
从cpu和编译器的角度,你还是用int,最后取低8位,体积最小,代码最快

网友:
做加法如何使用位域呢?

网友:
如果优化等级低的时候,整型提升后变成整数进行运算,每次运算后都进行一次截取,所以会有冗余代码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既然你只要低8位,又何必在乎溢出呢

他是要结果的低八位,两码事

网友:
    如果你要的计算结果的低八位,20个数什么类型,如果都是八位,16位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