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6678多核运行时,HeapBufMP_open()命令卡死,该怎么解决?

楼主(2021-11-12):
我现在在多核运行C6678时遇到一个问题。我的sharedregion是由0核拥有,并在0核内创建了一个HeapBufMP。此时,0核内的HeapBufMP_open()命令正常,但运行到1核内的HeapBufMP_open()就会卡死在这条命令上。
        请问一下这个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尝试在ccxml里试一下test connection选项。

网友:
test connection 显示JTAG是通的,The JTAG DR Integrity scan-test has succeeded.
操作都是参考的百度文档

网友:
没有设置过boot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