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关于fpga的问题

楼主(2021-11-12):
我写了一个FPGA的程序,现在在设计硬件,但怎样(怎样用软件看)知道要用多大的epcs(epcs1,epcs4等)器件才能把整个fpga的程序装上呢?epcs器件容量不能太大,大了成本高,又不能太少,少了装不上。

网友:
你先查阅你用的FPGA本身有多少资源,你的fpga描述占用了其中多少资源(编译完成之后生成的报告中有你的描述的资源占用率一项)。然后查阅你用的FPGA所匹配的epcs是多大(一般是指资源占用率100%也能够放下的epcs容量),如果不再改动你的描述从而提高资源占有率了,你就可以按照编译报告中的资源占有率,来选择epcs的容量了。
例如,与你采用的FPGA配套的epcs的容量是n的话,而你的编译报告你描述的资源占有率是25%,则你选用容量稍大于n*25%的epcs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