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99中自己制作的元件为什么有的不能放置、有的却可以啊

楼主(2021-11-12):
protel99中自己制作的51单片机芯片(包含在我的元件库里的)为什么不能再原理图里面放置啊?我选中芯片后、点击place、鼠标就自动跳到屏幕的上方去了。。 而其他在我的元件库里的元件都可以添加、就是51芯片不可以、、、、有没有哪位高手知道原因啊

网友:
    修改一下库文件,把元件移至封装库中心位置

网友:
    画的时候有问题吧。是不是没画在图纸中间呢

网友:
    应该是器件有超出图纸范围的部分,用快捷键 V  D 看看 正常是能看到全部内容的,如果不能就是有超出范围的线或其他东西,找到删除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