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zigbee怎么与蓝牙实现通信?

楼主(2021-11-12):
zigbee如何与蓝牙实现通信
可以通过STM32来实现转换吗?
我是想实现简单的通过手机终端来监控各个zigbee传感器节点的数据,是想通过手机蓝牙<-->蓝牙模块<-->zigbee模块<-->zigbee模块<-->传感器节点的形式来完成,
可是不知如何实现蓝牙模块<-->zigbee模块之间的数据通信,向各位求助了!

网友:
    zigbee跟蓝牙没法直接通信,你只能通过一个媒介来完成

网友:
    串口可以直接通信,不过你要先学会zigbee和蓝牙的开发  不需要媒介

网友:
    zigbee跟蓝牙的国际标准协议决定了他们无法直接通信,最简单的解释就是他们的组网不一样,这个国际协议就是为了避免出现传统无线通信如433M的紊乱现象

网友:
    要他们能直接通信的话,只能修改这个底层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