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上为什么需要有测试点?

楼主(2021-11-12):
PCB上为什么需要有测试点?

网友:
    基本上设置测试点的目的是为了测试电路板上的零组件有没有符合规格以及焊性

网友:
    在零件的两端额外引出一对圆形的小点,上面没有防焊(mask),可以让测试用的探针接触到这些小点,而不用直接接触到那些被量测的电子零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