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的封装对封装材料的特殊要求及技术原理

楼主(2021-11-12):
发光二极管封装
ED(半导体发光二极管)封装是指发光芯片的封装,相比集成电路封装有较大不同。LED的封装不仅要求能够保护灯芯,而且还要能够透光。所以LED的封装对封装材料有特殊的要求。
ED封装技术大都是在分立器件封装技术基础上发展与演变而来的,但却有很大的特殊性。一般情况下,分立器件的管芯被密封在封装体内,封装的作用主要是保护管芯和完成电气互连。而LED封装则是完成输出电信号,保护管芯正常工作,输出:可见光的功能,既有电参数,又有光参数的设计及技术要求,无法简单地将分立器件的封装用于LED。

技术原理
  大功率LED封装由于结构和工艺复杂,并直接影响到LED的使用性能和寿命,特别是大功率白光LED封装更是研究热点中的热点。LED封装的功能主要包括:
  1.机械保护,以提高可靠性;
  2.加强散热,以降低芯片结温,提高LED性能;
  3.光学控制,提高出光效率,优化光束分布;
  4.供电管理,包括交流/直流转变,以及电源控制等。
ED封装方法、材料、结构和工艺的选择主要由芯片结构、光电/机械特性、具体应用和成本等因素决定。经过40多年的发展,LED封装先后经历了支架式(Lamp LED)、贴片式(SMD LED)、功率型LED(Power LED)等发展阶段。随着芯片功率的增大,特别是固态照明技术发展的需求,对LED封装的光学、热学、电学和机械结构等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为了有效地降低封装热阻,提高出光效率,必须采用全新的技术思路来进行封装设计。
技术介绍
  1、扩晶,把排列的密密麻麻的晶片弄开一点便于固晶。
  2、固晶,在支架底部点上导电/不导电的胶水(导电与否视晶片是上下型PN结还是左右型PN结而定)然后把晶片放入支架里面。
  3、短烤,让胶水固化焊线时晶片不移动。
  4、焊线,用金线把晶片和支架导通。
  5、前测,初步测试能不能亮。
  6、灌胶,用胶水把芯片和支架包裹起来。
  7、长烤,让胶水固化。
  8、后测,测试能亮与否以及电性参数是否达标。
  9、分光分色,把颜色和电压大致上一致的产品分出来。
  10、包装。

网友:
大功率LED封装由于结构和工艺复杂,并直接影响到LED的使用性能和寿命

网友:
扩晶,把排列的密密麻麻的晶片弄开一点便于固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