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通信的信道特性

楼主(2021-11-12):
1 衰减1.1 路径衰减

一般发射机与接收机的距离在较大尺度上(数百米或者数千米),接收信号的功率衰减与传播距离d的n次方成正比。空间自由电波的n为2。

1.2 阴影衰减

由建筑物等阻挡的非视距传输导致的。

1.3 小尺度衰减

多路径效应导致,衰减速度比较快。

1.4大尺度衰减

路径衰减和阴影衰减输入大尺度衰减,衰减速度比较慢.

2 多路径效应

多径效应是指电磁波经不同路径传播后,各分量场到达接收端时间不同,按各自相位相互叠加而造成干扰,使得原来的信号失真,或者产生错误。比如电磁波沿不同的两条路径传播,而两条路径的长度正好相差半个波长,那么两路信号到达终点时正好相互抵消了(波峰与波谷重合)。这种现象在以前看模拟信号电视的过程中经常会遇到,在看电视的时候如果信号较差,就会看到屏幕上出现重影,这是因为电视上的电子枪从左向右扫描时,用后到的信号在稍靠右的地方形成了虚像。

多径效应对无线通信质量的影响非常大,它不仅是信道衰落的重要成因,也是限制传输带宽和传输速率的根本因素之一:带宽传输时,由于多径效应,会造成单个信号分量按不同路径传输后,先后到达接收端,随后又发生重叠,自身也会产生干扰。这些由于时延产生的干扰反映在频率上被称之为频率选择性衰落。当继续加大传输速率时,发送不同信号的时间间隔缩短,而不同信号由于传输路径不同,则彼此间到达接收端的时间间隔可能会进一步缩短,到一定程度则无法区别不同时间间隔的信号或数据(信号重叠在一起),即产生符号间干扰(ISI,Inter SymbolInteRFerence)。此时再加大速率,则通信质量已得不到保障,从而达到了信道传输速率的上限。

2.1瑞利/莱斯衰落2.2时延扩展

由于多路径效应,使得接收信号是不同延时信号的叠加,使得接收信号在时间上被扩展。
导致符号间干扰(ISI)。

2.3相干带宽-频率选择性衰落

导致频率选择性衰减,与Bc与均方根时延扩展有关。
信道在时域的时延扩散,引起了在频域的频率选择性衰落

2.3对策

分集接收
信号设计
自适应通信设计

3 时间时变性

发射机与接收机的相对运动导致。

3.1多普勒频移3.2多普勒扩展

由于接收机与发射机的相对运动使得接收信号在频域被扩展。

3.3相干时间
Tc=0.432/fm,Ts < Tc 慢衰落;Ts > Tc快衰落

4 总结

宽带通信主要需要考虑频率选择性衰落,而窄带通信则侧重于时间时变性,也就接收机或者发射机的动态性。
信号带宽导致的时间扩展和频率扩展之间是矛盾的。

5 宽带通信5. 1 问题

由于信号的带宽比较大,会导致频率选择性衰落,导致ISI。

5. 2 解决措施

单载波 + 信道均衡
DS+Rake接收
分析: 信道均衡器需要大量的抽头,且训练序列要足够长,导致数据延时比较大,数据速率就不能提高。DS直接扩频,则会导致信号的带宽变宽,则只能降低扩频增益或者降低信号速率。
OFDM 多载波调制

网友:
多径效应是指电磁波经不同路径传播后,各分量场到达接收端时间不同

网友:
电磁波沿不同的两条路径传播,而两条路径的长度正好相差半个波长,那么两路信号到达终点时正好相互抵消了

网友:
    宽带通信主要需要考虑频率选择性衰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