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装的PADS VX2.10自带的项目怎么没找到?

楼主(2021-11-12):
之前的某些版本安装完成之后有这两个文件夹:
    C:\pads_Stnd_Eval
    C:\PADS_Stnd_Plus_Eval
里面是一个项目,最近在别的电脑上装了最新的VX2.10版,在C盘找不到这两个文件夹了,大家都是这样吗?

网友:
    这跟系统选项显示不完整应该是同一个问题

网友A:
    有,你是不是安装没勾选完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你是不是安装没勾选完全

    最后两个选项没钩选

楼主:
引用 楼主:
最后两个选项没钩选

    你确定是VX2.10吗?我装VX2.7最后两个选项也没钩选,但是项目会在C盘能看到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确定是VX2.10吗?我装VX2.7最后两个选项也没钩选,但是项目会在C盘能看到

我才卸载了2.1,现在装的是2.32.1的没注意看这个

网友:
    从没发现有这两个目录!

网友B:
    在线安装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线安装的吗?

完整安装包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才卸载了2.1,现在装的是2.32.1的没注意看这个

我说的是最新的2.10,不是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