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晶体管的体效应指什么?说明它对MOS晶体管IV特性的影响

楼主(2021-11-13):
MOS晶体管的体效应指什么?说明它对MOS晶体管IV特性的影响

网友:
定义1:体效应是指在反应过程中的某个阶段(通常是决定性步骤)中由于空间结构拥挤而产生的一种效应这个效应与基团的大小有关
定义2: 超微粒体积小且所含原子少许多现象不能用通常会有无限个原子大体积的本体物性来解释这种效应称为体效应.半导体超微粒还具有另外两种效应:由于我流子运动在三维方向上均受到限制而产生的量子尺寸效应以及结构外形与粒子尺寸密切相关而产生的形状效应

网友:
看一下别人怎么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