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类功放不接负载一段时间后功放为什么会损坏?

楼主(2021-11-13):
这个是功放电路,平时接的8R1W喇叭,有几个装置没接喇叭运行了一段时间后功放坏掉了,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
把电感去掉,改成电容。

网友:
    芯片有没有发烫?如果没有有可能是电压过高了,如果发烫有可能是自激了

网友:
    输出必须隔直串电容,落地105似乎大了

网友:
    楼主你没接喇叭的话,那么功放输出回路就只有电感和滤波电容,那么输出的方波信号只有通过电感然后再经过电容到地,但那也只是部分高频信号。但对于低频信号来说是通过电容到地的所以会在电感中产生感应电动势,正是因为这些感应电动势会让电感会产生一个较高的电压这样就容易把芯片给损坏。

网友:
    不接喇叭芯片不应该发烫,最大可能就是自激

网友:
    1W的喇叭干那么大的电感,如果是为了EMC加个共模比较有效果。
    对地电容也太大了。

网友:
    MUTE脚的下地电容去掉,输出下地105太大,最大建议不要超过103.这么小功率,不串电感也没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