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元件里出现封装错误

楼主(2021-11-13):
我查看原理图,发现这些元件的封装都有好几个、10几个不等。其中有一个是对的,其他都是错的。
我需要把它们逐一删除,再添加正确的。
有时候每个元器件删十几个很费事。请问高手,有没有快捷的办法解决呢?谢谢!

网友:
元件没有添加封装,可以再原理图里面绑定封装

网友:
需要到原理图中重新对元件封装进行编辑,把每个元件都指定对应的PCB封装

网友:
把他发给你的PCB文件,生成一个自己的封装库就可以了。打开PCB后,通过designer-make pcb library将生产PCB库的文件,该库文件里有这块PCB板上的所有元件,你以后的设计中可以直接进行使用,不用再一个一个的去自己画了。

网友:
可以批量修改对应封装的,你将相应元件的封装都改成一种格式的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