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码中的标颜色的语句中19.61的作用和目的是什么?

楼主(2021-11-13):
#include<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code table[]={ 0x3F,/*0*/
        0x06,/*1*/
        0x5B,/*2*/
        0x4F,/*3*/
        0x66,/*4*/
        0x6D,/*5*/
        0x7D,/*6*/
        0x07,/*7*/
        0x7F,/*8*/
        0x6F,/*9*/
};
uchar Tcount;
uint wei3,wei2,wei1,wei0,num;
bit timeRFlag,ADflag;
//sbit AD_end        =P3^2;
sbit OE=P1^5;
sbit ST=P1^6;
sbit mc=P3^0;

void AD_INT() interrupt 0
{
        ADflag=1;
        //AD_end=1;
        OE=1;
um=P2*19.61;

  OE=0;

void T0_int()interrupt 1

        TL0=0xb0;
        TH0=0x3c;

  if(--Tcount==0)

                Tcount=20;
    timerflag=1;

}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or(x=z;x>0;x--)
    for(y=110;y>0;y--);
}
void main()
{
        Tcount=20;
        TMOD=0x01;
        TL0=0xb0;
        TH0=0x3c;
        IT0=1;//
        TR0=1;//start t0
        ET0=1;//t0 enable
        EX0=1;//int0 enable
        EA=1;

        while(1)
        {
                P1=P1&0xf0|0x07;
                P0=table[wei0];
                delay(1);
                P1=P1&0xf0|0x0b;
                P0=table[wei1];
                delay(1);
                P1=P1&0xf0|0x0d;
                P0=table[wei2];
                delay(1);
                P1=P1&0xf0|0x0e;
                P0=table[wei3]|0x80;
                delay(1);

                if(timerflag==1)

                        timerflag=0;
                        ADflag=0;
                        ST=1;
                        ST=0;

                mc=1;
                mc=0;
                if(ADflag == 1)
                {

                  wei3=num/1000;
      wei2=num%1000/100;
      wei1=num%100/10;
      wei0=num%10;
                        ADflag=0;

}
代码中的标颜色的语句中19.61的作用和目的是什么???

网友:
以5伏做参考电压,8位ADC将5伏分为255份,每份是0.01961伏,乘以1000等于19.61,应该是为显示方便

网友:
这个是一个转换构成中的一个值,当采集值乘以这个数以后胡得到一个需要的两成

网友:
等于一个代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