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判断晶振好坏?

楼主(2021-11-13):
请教因为晶振旁边连接2个电容来谐振,所以我判断是无源晶振靠谱吗?还有怎么判断这个晶振的好坏,我只有万用表和一个还不会用的示波器。(晶振在PCB上,不拆下来的前提下)多谢指点。

网友:
感觉电路有点不对劲哈,好好检查一下,晶振是这么接的么?

网友:
如果电路是对的,那这个就是有源oscillator,上电,用示波器看C17两端都能看到输出的波形。
如果电路不对。。。。
crystal resonator 和 oscillator不是一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