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高频微波印制板?制造需要注意哪些事项?

楼主(2021-11-13):
    微波印制板,是指在特定的微波基材
    覆铜板
    上,利用普通刚性印制板制造方法生产出来的微波器件。那么什么高频微波印制板呢?制造的时候又需要注意哪些事项呢?

网友:
    在提高高速传送方面,要实现传输信号的低损耗、低延迟,必须选用介电常数和介质损耗角正切小的基板材料。
高速传送的基板材料,一般有陶瓷材料、玻纤布、聚四氟乙烯、其它热固性树脂等

网友:
    带铝衬底的基材正得到大量应用

网友:
    传统的微波印制板生产中极少应用到计算机技术,但随着CAD技术在设计中的广泛应用,以及微波印制板的高精度、大批量,在微波印制板制造中大量应用计算机技术已成为必然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