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频电路中的电阻电容和数字电路中的电阻电容可以用一样的嘛?

楼主(2021-11-13):
    请教射频大神,射频电路中的电阻电容和数字电路中的电阻电容是否可以用一样的嘛?还是射频电路中的电阻电容要选用一些高频的?主要考虑是哪些参数,谢谢!

网友:
    在射频/微波电子电路中使用最多的是薄膜片电阻,一般使用表面贴装元件(SMD)。单片微波集成电路中使用的电阻有三类:半导体电阻、沉积金属膜电阻以及金属和介质的混合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