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板和芯片的存放周期

楼主(2021-11-13):
基板和芯片的存放周期分别多久

网友:
PCB板存放多长时间,和表面处理有关,化金和电镀金是保存时间最长的,在恒温恒湿的条件下,可以保存两三年。依次为喷锡和抗氧化。特别是抗氧化,拿到板后最好是立马上线,它保存的时间最短。大概为3个月。库存时间长的板子在上线前一定要烘烤一下,不然过回流焊时很容易爆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