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知道这个是什么型号的MOS管?

楼主(2021-11-13):
SOT89封装的P沟道MOS管。上面标识为BA  RT。

网友:
既然是SOT89封装的,肯定是用语小功率电路之中的,BUCK或BOOST电路常用的,
至于BART是不同厂家的名字不一样而已,你要看的应该是:比如2N7002这样的字符
,那个才是MOS的型号

网友:
看一下别人怎么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