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选择ARM芯片?

楼主(2021-11-13):
从应用的角度,对在选择ARM 芯片时所应考虑的主要因素做一详细的说明。

1.1 ARM 芯核

如果希望使用WinCE Linux 等操作系统以减少软件开发时间,就需要选择ARM720T 以上带有MMU memory management unit )功能的ARM 芯片,ARM720T StrongARM ARM920T ARM922T ARM946T 都带有MMU 功能。而ARM7TDMI 没有MMU ,不支持Windows CE 和大部分的Linux ,但目前有uCLinux 等少数几种Linux 不需要MMU 的支持。

1.2 系统时钟控制器

系统时钟决定了ARM 芯片的处理速度。ARM7 的处理速度为0.9MIPS/MHz ,常见的ARM7 芯片系统主时钟为20MHz-133MHz ARM9 的处理速度为1.1MIPS/MHz ,常见的ARM9 的系统主时钟为100MHz-233MHz ARM10 最高可以达到700MHz 。不同芯片对时钟的处理不同,有的芯片只有一个主时钟频率,这样的芯片可能不能同时顾及UART 和音频时钟准确性,如Cirrus Logic EP7312 等;有的芯片内部时钟控制器可以分别为CPU 核和USB UART DSP 、音频等功能部件提供同频率的时钟,如PHILIPS 公司SAA7750 等芯片。

1.3 内部存储器容量

在不需要大容量存储器时,可以考虑选用有内置存储器的ARM 芯片。见表1

1 内置存储器的ARM 芯片

芯片型号

供应商

FLASH 容量

ROM 容量

SRAM 容量

AT91F40162
AT91FR4081
SAA7750
PUC3030A
HMS30C7202
ML67Q4001
LC67F500

ATMEL
ATMEL
Philips
Micronas
Hynix
OKI
Snayo

2M Bytes
1M Bytes
384K Bytes
256K Bytes
192K Bytes
256K Bytes
640K Bytes

256K bytes

4K Bytes
128K Bytes
64K bytes
56K bytes

32K bytes

1.4 USB 接口

许多ARM 芯片内置有USB 控制器,有些芯片甚至同时有USB Host USB Slave 控制器。见表2

2 内置USB 控制器的ARM 芯片

芯片型号

ARM 内核

供应商

USB Slave

USB Host

IIS 接口

S3C2410
S3C2400
S5N8946
L7205
L7210
EP9312
Dragonball MX1
SAA7750
TMS320DSC2x
PUC3030A
AAEC-2000
ML67100
ML7051LA
SA-1100
LH7979531
GMS320C7201

ARM920T
ARM920T
ARM7TDMI
ARM720T
ARM720T
ARM920T
ARM920T
ARM720T
ARM7TDMI
ARM7TDMI
ARM920T
ARM7TDMI
ARM7TDMI
StrongARM
ARM7TDMI
ARM720T

Samsung
Samsung
Samsung
Linkup
linkup
Cirrus Logic
Motorola
Philips
TI
Micronas
Agilent
OKI
OKI
Intel
Sharp
Hynix

1.5 GPIO 数量

在某些芯片供应商提供的说明书中,往往申明的是最大可能的GPIO 数量,但是有许多引脚是和地址线、数据线、串口线等引脚复用的。这样在系统设计时需要计算实际可以使用的GPIO 数量。

1.6 中断控制器

ARM 内核只提供快速中断(FIQ )和标准中断(IRQ )两个中断向量。但各个半导体厂家在设计芯片时加入了自己同的中断控制器,以便支持诸如串行口、外部中断、时钟断等硬件中断。外部中断控制是选择芯片必须考虑的重要因素,合理的外部中断设计可以很大程度的减少任务调度工作量。例如PHILIPS 公司的SAA7750 ,所有GPIO 都可以设置成FIQ IRQ ,并且可以选择升沿、下降沿、高电平、低电平四种中断方式。这使得红外线遥控接收、指轮盘和键盘等任务都可以作为背景程序运行。而Cirrus Logic 公司的EP7312 芯片,只有4 个外部中断源,并且 每个中断源都只能是低电平或才高电平中断,样在用于接收红外线信号的场合时,就必须用查询方式,会浪费大量CPU 时间。

1.7 IIS Integrate InteRFace of Sound )接口

即集成音频接口。如果设计者频应用产品,IIS 总线接口是必需的。

1.8 nWAIT 信号

外部总线速度控制信号。不是每个ARM 芯片都提供这个信号引脚,利用这个信号与廉价的GAL 芯片就可以实现与符合PCMCIA 标准的WLAN 卡和Bluetooth 卡的接口,而不需要外加高成本的PCMCIA 专用控制芯片。另外,当需要扩展外部DSP 协处理器时,此信号也是必需的。

1.9 RTC Real Time Clock

很多ARM 芯片都提供实时时钟功能,但方式不同。如Cirrus Logic 公司的EP7312 RTC 只是一个32 位计数器,需要通过软件计算出年月日时分秒;而SAA7750 S3C2410 等芯片的RTC 直接提供年月日时分秒格式。

1.10 LCD 控制器

有些ARM 芯片内置LCD 控制器,有的甚至内置64K 彩色TFT LCD 控制器。在设计PDA 和手持式显示记录设备时,选用内置LCD 控制器的ARM 芯片如S1C2410 较为适宜。

1.11 PWM 输出

有些ARM 芯片有2 8 PWM 输出,可以用于电机控制或语音输出等场合。

1.12 ADC DAC

有些ARM 芯片内置2 8 通道8 12 位通用ADC ,可以用于电池检测、触摸屏和温度监测等。PHILIPS SAA7750 更是内置了一个16 位立体声音频ADC DAC ,并且带耳机驱动。

1.13 扩展总线

大部分ARM 芯片具有外部SDRAM SRAM 扩展接口,不同的ARM 芯片可以扩展的芯片数量即片选线数量不同,外部数据总线有8 位、16 位或32 位。某些特殊应用ARM 芯片如德国Micronas PUC3030A 没有外部扩展功能。

1.14 UART IrDA

几乎所有的ARM 芯片都具有1 2 UART 接口,可以用于和PC 机通讯或用Angel 进行调试。一般的ARM 芯片通讯波特率为115 200bps ,少数专为蓝牙技术应用设计的ARM 芯片的UART 通讯波特率可以达到920Kbps ,如Linkup 公司L7205

1.15 DSP 协处理器,见表3

RM+DSP 结构的ARM 芯片

芯片型号

供应商

DSP core

DSP MIPS

TMS320DSC2X
Dragonball MX1
SAA7750
VWS22100
STLC1502
GMS30C3201
AT75C220
AT75C310
AT75C320
L7205
L7210
Quatro

TI
Motorola
Philips
Philips
ST
Hynix
ATMEL
ATMEL
ATMEL
Linkup
Linkup
OAK

16bits C5000
24bits 56000
24bits EPIC
16bits OAK
D950
16bits Piccolo
16bits OAK
16bits OAK
16bits OAK
16bits Piccolo
16bits Piccolo
16bits OAK

40x2
60X2

Digital Camera
CD-MP3
CD-MP3
GSM
VOIP
STB
IA
IA
IA
Wireless
Wireless
Digital Image

1.16 内置FPGA

有些ARM 芯片内置有FPGA ,适合于通讯等领域。见表4

RM+FPGA 结构的ARM 芯片

芯片型号

供应商

ARM 芯核

FPGA 门数

引脚数

EPXA1
EPXA4
EPXA10
TA7S20 系列

Altera
Altera
Altera
Triscend

ARM922T
ARM922T
ARM922T
ARM7TDMI

100K
400K
1000K
多种

多种

1.17 时钟计数器和看门狗

一般 ARM 芯片都具有 2 4 16 位或 32 位时钟计数器和一个看门狗计数器。

1.18 电源管理功能

ARM 芯片的耗电量与工作频率成正比,一般ARM 芯片都有低功耗模式、睡眠模式和关闭模式。

1.19 DMA 控制器

有些ARM 芯片内部集成有DMA Direct Memory Access ),可以和硬盘等外部设备高速交换数据,同时减少数据交换时对CPU 资源的占用。

另外,还可以选择的内部功能部件有:HDLC SDLC CD-ROM Decoder,Ethernet MAC,VGA controller DC-DC 。可以选择的内置接口有:IIC SPDIF CAN SPI PCI PCMCIA

最后需说明的是封装问题。ARM 芯片现在主要的封装有QFP TQFP PQFP LQFP BGA LBGA 等形式,BGA 封装具有芯片面积小的特点,可以减少PCB 板的面积,但是需要专用的焊接设备,无法手工焊接。另外一般BGA 封装的ARM 芯片无法用双面板完成PCB 布线,需要多层PCB 板布线。

2 多芯核结构ARM 芯片的选择

为了增强多任务处理能力、数学运算能力、多媒体以及网络处理能力,某些供应商提供的ARM 芯片内置多个芯核,目前常见的ARM+DSP ARM+FPGA ARM+ARM 等结构。

2.1 ARM 芯核

为了增强多任务处理能力和多媒体处理能力,某些ARM 芯片内置多个ARM 芯核。例如Portal player 公司的PP5002 内部集成了两个ARM7TDMI 芯核,可以应用于便携式MP3 播放器的编码器或解码器。从科胜讯公司(Conexant )分离出去的专门致力于高速通讯芯片设计生产的MinSpeed 公司就在其多款高速通讯芯片中集成了2 4 ARM7TDMI 内核。

2.2 ARM 芯核+DSP 芯核

为了增强数学运算功能和多媒体处理功能,许多供应商在其ARM 芯片内增加了DSP 协处理器。通常加入的DSP 核有ARM 公司的Piccolo DSP 芯核、OAK 公司16 位定点DSP 芯核、TI TMS320C5000 系列DSP 芯核、Motorola 56K DSP 芯核等。见表3

2.3 ARM 芯核+FPGA

为了提高系统硬件的在线升级能力,某些公司在ARM 芯片内部集成了FPGA 。见表4

3 主要ARM 芯片供应商

目前可以提供ARM 芯片的著名欧美半导体公司有:英特尔、德州仪器、三星半导体、摩托罗拉、飞利浦半导体、意法半导体、亿恒半导体、科胜讯、ADI 公司、安捷伦、高通公司、Atmel Intersil Alcatel Altera Cirrus Logic Linkup Parthus LSI Logic Micronas,Silicon Wave Virata Portalplayer inc. NetSilicon Parthus 。见表5 。日本的许多著名半导体公司或东芝、三菱半导体、爱普生、富士通半导体、松下半导体等公司较早期都大力投入开发自主的32 CPU 结构,但现在都转向购买ARM 公司的芯核进行新产品设计。由于它们购买ARM 版权较晚,现在还没有可销售的ARM 芯片,而OKI NEC AKM OAK Sharp Sanyo Sony Rohm 等日本半导体公司目前都已经已经指生产了ARM 芯片。韩国的现代半导体公司也生产提供ARM 芯片。另外 ,国外也很多设备制造商采用ARM 公司芯核设计自己的专用芯片,如美国的IBM 3COM 和新加坡的创新科技等。我国台湾地区可以提供ARM 芯片的公司台积电、台联电、华帮电子等。其它已购买ARM 芯核,正在设计自主版权专用芯片的大陆公司为通讯中兴通讯等。

5 主要ARM 芯片供应商及其代表性产品和主要应用领域

供应商

芯片1

芯片2

芯片3

芯片4

主要应用

Intel
TI
Samsung
Motorola
Philips
Cirrus Logic
Linkup
ATMEL
OKI
Sharp
Qualcomm
ST
Infineon
Analog
Hynix
Micronas
Conexant
Agilent
Portalpayer
NEC
NetSilicon
LSI Logic
Alcatel
Altera
Panasonic
Silicon Wave
OAK
Rohm
Parthus
Intersil
SiRF
Sirius
Sanyo
Virata
Agere

SA-110
TMS320DSC21
S3C44B0X
Dragonball MX1
SAA7750
EP7209
L7200
AT91R40XXX
ML67100
LH75400/1
MSP1000
STLC1502
PMB7754
AD20MSP430
GMS30C7201
PUC3030A
CN9414
AAEC-2000
PP5002
UPD65977
NET+15
CBP3.0
MTC20276
EPXA1
MN1A7T0200
SiW1750
Quatro
BU6611AKU
InfoSream
ISL3856
SiRF Star II
CDMAx
VOL101
Helium
T8300

SA-1100
TMS320DSC24
S3C2410

VWS22100
EP7212
L7205
AT75C310
ML7051LA
LH79520
MSM3000
STw2400

HMS30C7202

CX82100

NET+40
CBP4.0
MTK20141
EPXA4

DIRAC

Helium 200
T8302

SA-1110
TMS320DSC25
S3C4510

VCS94250
EP7312
L7210
AT76C901
ML67Q4000
LH79531/2/3
MSM5000

HMS39C7092

NET+50
L64324
MTK20285
EPXA10

Helium 210

IXP1200
PMAP1510
S5N8946

VW26001
EP9312

AT76C502
ML67Q2300
LH7A400
MSM6000

MTC20277

Lithium

Palm PC,Network
Digital Camera
ADSL,PDA
BT PDA
MP3,GSM,3G,BT
GP,MP3
Wireless
GP,Wireless
GP,BT
Portable handheld
CDMA
VOIP BT
BT
GSM
STB,GP
GP,MP3
Network,Modem
IA
MP3,PDA
Configurable
Ethernet
CDMA
ISDN,ADSL
Configurable
PDA,Phone
BT
Digital Image
ISDN
Wireless Internet
802.11b,WLAN
GPS
3G CDMA
CD-R HDC
Communications
Mobile phone

4 选择方案举例

6 列举的最佳方案仅供参考,由于SOC 集成电路的发展非常迅速,今天的最佳方案到明天就可以不是最佳的了。因此任何时候在选择方案时,都应广泛搜寻一下主要的ARM 芯片供应商,以找出最适合芯片。

6 最佳应用方案推荐

第一选择方案

第二选择方案

高档PDA

S3C2410

Dragon ball MX1

便携CDMP3 播放器

SAA7750

USB CD-ROM 解码器

FLASH MP3 播放器

SAA7750

PUC3030A

内置USB FLASH

WLAN BT 应用产品

L7205 L7210

Dragon ball MX1

高速串口和PCMCIA 接口

Voice Over IP

STLC1502

数字式照相机

TMS320DSC24

TMS320DSC21

内置高速图像处理DSP

便携式语音email

AT75C320

AT75C310

内置双DSP ,可以分别处理MODEM 和语音

GSM 手机

VWS22100

AD20MSP430

专为GSM 手机开发

ADSL Modem

S5N8946

MTK-20141

电视机顶盒

GMS30C3201

VGA 控制器

3G 移动电话机

MSM6000

OMAP1510

10G 光纤通信

MinSpeed 公司系列ARM 芯片

ARM + DSP

网友:
如果希望使用WinCE 或Linux 等操作系统以减少软件开发时间,就需要选择ARM720T 以上带有MMU (memory management unit )功能的ARM 芯片

网友:
系统时钟决定了ARM 芯片的处理速度

网友:
    ARM 内核只提供快速中断(FIQ )和标准中断(IRQ )两个中断向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