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stm32单片机读取RS485通讯方式的叶绿素仪数据的相关程序

楼主(2021-11-13):
我的单片机是STM32F103C8T6,叶绿素仪器有两根线是RS485A和RS485B,这两根线应该连STM32的哪两个引脚,并且有没有相关的程序,能读取叶绿素的数据,并且能通过串口,看到实时数据。

网友:
STM32F103C8T6本身没有485接口,你要加一片IC,把某一个UART转成485,然后和仪器的A,B对应相连,并注意收发控制或做成收发自动转换的。其余的就是软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