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555芯片的金属探测仪电路

楼主(2021-11-13):
最简便的金属探测仪,因为线圈的匝数不好控制,所以就用电感器件代替,遇到金属蜂鸣器的音调会发生改变!
所用器材及相关流程:
      555芯片,2个2.2uF的电容,蜂鸣器,电感,直流电源
1.先在面包板上接电路,检验结果
2.在altium designer上制作PCB图
3.制作最小系统板,焊接电路

网友:
电感器件遇到金属蜂鸣器的音调会发生改变

网友A:
也可以用单片机进行控制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也可以用单片机进行控制

可以用单片机+金属探测的传感器,
用时还可以加上液晶进行显示

网友:
    想法不错,可以做实品试试。

网友:
    赚多威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