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问这张图里1是铜皮,还是2是铜皮?

楼主(2021-11-13):
这层是内电层的地,做的负片。
不是说负片是看到什么,就没有什么吗?
我看到是绿色的部分图中的2,黑色部分属于看不见图中的1,所以内电层负片只有黑色的地方才敷铜了嘛?

网友A:
内地层可以用Flood全局铺铜命令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内地层可以用Flood全局铺铜命令

那这张图里,绿色的是铜,还是黑色的是铜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地层可以用Flood全局铺铜命令

这命令在哪,我没用过。

网友B:
    绿色的是铜,负片效果看菲林更直观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绿色的是铜,负片效果看菲林更直观

    版主大大,不是说负片看到什么没有什么吗?我看到了绿色的,不应该绿色什么都没有吗?为什么是铜呢?是我哪里没理解到位吗?

网友:
    绿色的,黑色是空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版主大大,不是说负片看到什么没有什么吗?我看到了绿色的,不应该绿色什么都没有吗?为什么是铜呢?是 ...

看gerber吧。gerber的负片是所见即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