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飞线怎么处理

楼主(2021-11-13):
pads layout删除过孔后,留下的飞线怎么处理呢?连在一个空的地方,连线的时候也是引导到这个位置

网友:
    打开原档,再打开Edit/Filter选择所有,将边框等也打上勾,然后将PCB图框选,此时将呈高亮状态,再点编辑里的复制第二步:打开以前没有出现问题的档案(请做好备份),删除档案里所有的东东后点编辑里的粘贴,此时飞线全部或部分能消除,部分未消除的请检查连接问题

网友:
    应该是还有一部分没连线或之前画的线没删除干净

网友:
    网盘一般喜欢吧飞线设置为背景色一致,即看不见飞线显示即可

网友:
    删线的时候没删好。你点这根线走线,走出来结束,然后删掉线就没有飞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