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位噪声与噪声系数

楼主(2021-11-14):
读读长知识/

本振相位噪声对宽带接收机噪声系数的影响 (1).pdf

网友:
将相位噪声在频域的单边带相位噪声L(f)定义为:频率偏离载波信号fo处,单个单边噪声边带1 Hz带宽上的功率谱密度的实测值与信号的总功率之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