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堵转时电流的变化

楼主(2021-11-15):
电机堵转时,电流会慢慢增加,电机堵转相当于短路吗?或者电流增加的过程是怎样的,有计算公式或者曲线图吗?

网友:
这个问题没有仔细观察过,不过感觉电流应该是急剧增大的,这个问题要看堵转的程度了

网友:
粗率分析下,如果电机是直流电机的话,电机堵转后可以等效为电源直接通过电机的线圈构成回路。相当于一个小阻值大功率的电阻连接在电源上。功率应该很好计算吧。
如果是步进电机的话,因为是线圈依次通电嘛,不过是通电的间隔会不一样。电机堵转的话,虽然也会造成回路电流增大,但是步进电机想要烧的话除非是控制器直通,使得线圈一直通电,不然步进没那么容易烧。那么,楼主应该用的是普通直流电机了。

网友:
电机绕组是个电感,正常运行时转子产生Back EMF与驱动电压平衡,堵转时候Back EMF为0,电流按普通电感指数增长

网友:
对于这种情况,主回路可以考虑加过流保护啊。然后电机可以加超温保护。出现主回路过流和电机过热都应及时关闭主回路。不然还是会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