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 对管

楼主(2021-11-15):
MOS管有对管吗?如果有,那IRF540和IRF540N的对管是什么?一般电流6A以上MOS管有哪些型号?(有其对管型号的才需要。)要TO-220封装的!

网友:
你说的这两种型号都是N沟道MOS,选MOS不只看电流,还要看耐压的,问题太笼统,没法具体回答型号,AO4405是6A的PMOS,但不是T0220封装

网友:
有些mos管ic中,将两个mos管集成在一个ic中,就是双mos。
如:ao4800是双nmos,ao4801a是双pmos。

网友:
看一下其他人怎么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