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ADS设置goal中,Rangevar无法设置,怎么回事

楼主(2021-11-15):
ADS设置goal中,Rangevar无法设置,怎么回事?

网友:
选择DOE GOAL,就可以设置range系列了

网友:
win7下装的ads2009u1版本,优化的时候,goal里面display选项卡的min,max,rangevar,rangmax,rangmin都不能选择,是正常现象。2009版本已经用limitmin, limitmax替代min, max,indepva替代rangevar ,indep{i}min, indep{i}max 替代rangemin, rangemax。
 你点前面的goal information选项卡,里面设定你要优化的范围,比如仿真增益s21。在indep. vars.中点击edit,添加“freq”。type选">",min写满足你要求的最小值,比如20,weight写“100”或者随便写一个,然后是在什么频率范围。就可以了

网友:
再看看其他人怎么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