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门必读:PCB设计流程有哪些?

楼主(2021-11-15):
  入门必读:PCB设计流程有哪些?

   PCB设计是PCB电路板制作前的一个重要环节。那么,PCB设计流程有哪些?
  第一:前期准备。准备元件库和原理图。首先要准备好原理图SCH的元件库和PCB的元件库。元件库可以用peotel自带的库,最好是自己根据所选器件的标准尺寸资料自己做元件库。
  第二:PCB结构设计。根据已经确定的电路板尺寸和各项机械定位,在PCB设计环境下绘制PCB板面,并按定位要求放置所需的接插件、按键/开关、螺丝孔、装配孔等。
  第三:PCB布局。说白了就是在板子上放器件。在原理图上生成网络表,之后在PCB图上导入网络表。然后就可以对器件布局了。一般布局按如下原则进行:
  ①按电气性能合理分区,一般分为:数字电路区、模拟电路区、功率驱动区;
  ②完成同一功能的电路,应尽量靠近放置,并调整各元器件以保证连线最为简洁;
  ③对于质量大的元器件应考虑安装位置和安装强度;发热元件应与温度敏感元件分开放置;
  ④I/O驱动器件尽量靠近印刷板的边、靠近引出接插件;
  ⑤时钟产生器(如:晶振或钟振)要尽量靠近用到该时钟的器件;
  ⑥在每个集成电路的电源输入脚和地之间,需加一个去耦电容;
  ⑦继电器线圈处要加放电二极管;
  ⑧布局要求要均衡,疏密有序,不能头重脚轻或一头沉
  第四:布线。布线是整个PCB设计中最重要的工序。布线时主要按以下原则进行:
  ①一般情况下,首先应对电源线和地线进行布线,以保证电路板的电气性能;
  ②预先对要求比较严格的线(如高频线)进行布线,输入端与输出端的边线应避免相邻平行,以免产生反射干扰;
  ③振荡器外壳接地,时钟线要尽量短,且不能引得到处都是;
  ④尽可能采用45o的折线布线,不可使用90o折线,以减小高频信号的辐射;
  ⑤任何信号线都不要形成环路,如不可避免,环路应尽量小;信号线的过孔要尽量少;
  ⑥关键的线尽量短而粗,并在两边加上保护地;
  ⑦通过扁平电缆传送敏感信号和噪声场带信号时,要用“地线-信号-地线”的方式引出;
  ⑧关键信号应预留测试点,以方便生产和维修检测用;
  ⑨原理图布线完成后,应对布线进行优化。
  以上便是PCB设计流程。总之,PCB设计是一个考心思的工作,所以设计时要极其细心,充分考虑各方面的因数,精益求精,就一定能设计出一个好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