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数字信号发生畸变是由什么原因引起的?

楼主(2021-11-15):
数字信号发生畸变是由什么原因引起的?

网友:
    有很多的原因,特别是与定时有关的问题会导致数字信号的畸变的产生,下面将简单阐述:
    1、当两个驱动设备试图同时使用同一总路线时,就产生了总路线竞争的现象。这个时候信号畸变是难以避免的结果。
    2、数字系统有可能产生建立和保持时间违规现象。比如:D触发器之类的定时设备要求数据在时钟到达前的一个特定时间内在其输入端保持稳定。这个称为建立时间。同样,在输入数据必须在该时钟前沿后的一个特定时间内保持有效,这个称为保持时间。如果违背了这种建立/保持时间上的要求,就会在输出端造成不可预见的毛刺。或者根本没有输出跳变。
3、亚稳态是一种不确定或者不稳定的数据状态。它是由于诸如建立和保持等定时违规问题引起的。产生的输出信号可能是毛刺,从而造成问题。
4、当逻辑设备多重输入上的转换状态在时间上没有正确时序时,就会产生某些不确定的情况。这可能是这些输入信号的延迟变化或者错误引起的。

网友:
    当两个驱动设备试图同时使用同一总路线时,就产生了总路线竞争的现象。这个时候信号畸变是难以避免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