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关于多层板绘制的相关技巧

楼主(2021-11-15):
    多层电路绘制的相关知识,学习学习

网友:
    简单应用一般两层板就能搞定,在TopLayer和BottomLayer上进行走线即可,但是复杂一点的电路或者对性能要求较高的电路应用两层板可能就布不通了。在我个人看来,多层板和双层板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