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布线加粗时怎么会出现问题呢?

楼主(2021-11-15):
PCB布线加粗时怎么会出现问题呢?

网友:
加粗时线上会显示断开,是因为你这个拐角走线不规划造成的。请重新走线。
避免方法:1、走线一气合成,不要间断
             2、如果要间断,再画线时,一定要抓取线的中心点(出现小十字),再画线。

网友:
    如果不加粗走线是没有问题的,这种错误AD接受,Allegro可不接受。所以还是规范点好,养成良好的习惯

网友:
    可能是你设规定时,线的间距太小了,这样线该粗了,就过不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