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软件不知道它对对电脑配置要求是什么?

楼主(2021-11-15):
altium designer软件不知道它对对电脑配置要求是什么?

网友:
可以接受的计算机系统配置:
ƒ  Windows XP SP2 的Professional 版本
ƒ  英特尔®奔腾™ , 1.8 GHz 处理器或相同等级
ƒ  1G 内存
ƒ  3.5G 硬盘剩余空间(安装+用户档案)
ƒ  主要显示器 1280x1024 屏幕分辨率强烈建议:装配第二个最低屏幕分辨率为
1024x768 的显示器  ƒ  NVIDIA 公司的 GeForce ®6000/7000 系列, 128 MB显卡或相同级别的显卡
ƒ  并行端口(如果连接 NanoBoard-NB1 )
ƒ  USB2.0 的端口(如果连接 NanoBoard -NB2)
ƒ  Adobe ® Reader ®软件7或以上
ƒ  DVD -驱动器

网友:
    我的单核1.7G笔记本运行不卡,只是启动时间长点,双核台式机,就可以运行比较好(吊丝没有更好的电脑对比)。

网友:
    没觉得有什么特别的要求,学校实验室的机器够搓了吧,装上照样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