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解决PCB夹带水气这一问题?

楼主(2021-11-15):
如何解决PCB夹带水气这一问题?

网友:
阻焊膜起泡的根本原因在于阻焊膜与PCB基材之间存在气体或者是水蒸气,这里微量的气体水蒸气会在不同工艺过程中夹带到其中,当遇到焊接高温时,气体膨胀将导致阻焊膜与PCB基材的分层

网友:
    PCB应存放在通风干燥环境中,存放期不超过6个月

网友:
    严格控制各个生产环节,购进的PCB应检验后入库,通常PCB在260℃温度下10s内不应出现起泡现象

网友:
    波峰焊中预热温度应严格控制,进入波峰焊前应达到100~140℃,如果使用含水的助焊剂,其预热温度应达到110~145℃,确保水汽能挥发完

网友:
    PCB在焊接前应放在烘箱中在(120±5)℃温度下预烘4小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