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下拉一个电阻,作用是什么呢?

楼主(2021-11-15):
三极管下拉一个电阻,它是做什么用的呢?能详细透彻的分析一下吗?为什么有人说,会让工作电压呈确定状态呢?

网友:
    系统刚上电的瞬间,IO口处于不可控状态,这时R2下拉电阻保证三极管处于截止关闭状态,避免误动作

网友:
    IO高阻状态时,确保三极管处于关闭状态,防止误动作。

网友:
    简单来讲就是提取一个电位信号

网友:
    如果你的触发脉冲是正脉冲,那你就要接下拉电阻,保持未触发时为0;如果你触发脉冲是负脉冲,那就要接上拉电阻,保持未触发时为1.

网友:
    避免电路中其他信号造成的不可测影响,使三极管基极信号为确定的低电平

网友:
    我其实已经忘记是什么功能了。

网友:
    前排马扎围观

网友:
    :victory::victory::victory:师傅  前面的师兄说的对啊

网友:
    主要是确保输入电压高于2V时三极管才能打开,以防一些感应电压或芯片的漏电电压误导通。

网友:
    二楼三楼说得有道理。

网友:
    这个落地电阻的作用有以下几种:1.防止IO复位或者初始化的时候因为IO因不定状态导致三极管误触发。

网友:
    这个落地电阻的作用有以下几种:1.防止IO复位或者初始化的时候因为IO因不定状态导致三极管误触发(导通前电流泄放回路),如果没有这个落地电阻只要稍微有点漏电就会导致三极管微导通。
                                                2.这里面也有之前别人说的2V以上才会导通,但是这样必须考虑到IO的上拉电阻阻值问题,如果是10K电阻上拉或者更大电阻上拉,那么这样使用就会有问题,在三极管导通前再根据电阻分压比就可以得出,如果单片机内部上拉电阻为10K,那么单片机输出高后真正在2K电阻两端分得电压>0.6V的。这已经是比较临界,正常环境温度不会有问题,但是当环境温度降低后这样三极管很大可能开启不了。IO口输出也不存在什么半电压问题,所以不用考虑2V以上导通问题,无论如何这样的电阻分压比慎用。

网友:
    上下拉电阻一般需多少K?如何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