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CAM350 里面添加汉字?

楼主(2021-11-15):
如何在CAM350 里面添加汉字?

网友:
1.先在CorelDRAW中打好汉字
2.再把汉字转换成曲线(这步骤关键,否则输出DXF后,CAM350导入不了

 3.输出DXF

4.用CAM350导入DXF文件

  5.然后填充汉字

     6.光标对准汉字空心区,进行填充

网友:
cam350 不支持中文,你可在autocad 中加好再导入cam350 中。AutoCAD中可以转出DXF 和HPGL 文件,DXF 虽然在CAM350 中装入会变形,不过如果你在装入时选好字体,也是可以的。而转成HPGL,再填充也可以。

网友:
用PROTEL 加完字再导出GER 文件

网友:
用UCAM 转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