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FN封装的散热引脚怎么设计?

楼主(2021-11-15):
QFN封装中建的散热引脚怎么设计,有的人说直接打几个过孔,有的说不用画,有的说利用PAD DESIGN设计一个焊盘在上面打几个孔?到底该怎么设计呢?求帮助,求用cadence 设计QFN封装的具体步骤

网友:
    可以在画封装的时候将过孔打上,也可以先不打孔,在后面PCB设计的时候再在散热焊盘上打孔

网友:
    就是一个散热的焊盘,直接做成一个单独的焊盘,在PCB上把网络改成GND,打孔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