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关于数字地与模拟地的分割

楼主(2021-11-15):
    请教各位大神是否可以解惑一下数字和模拟地是同一种地的时候地层是否需要分割?

网友A:
    需要分割,保证模拟地信号不受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分割,保证模拟地信号不受干扰。

首先感谢你的回答,但是我想请问一下,如果完全分割,那么这两个区域的地(同一种GND)怎么连接在一起,这样不是接线率没有百分之百

网友B:
    可以分割,也可以不分割。各有优势,视器件多寡而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分割,也可以不分割。各有优势,视器件多寡而定。

感谢回答,可以分几种不同的情况分析一下吗,具体怎么分割。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回答,可以分几种不同的情况分析一下吗,具体怎么分割。

明天晚上的直播课上有讲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