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hostapd配置树莓派wifi的发射功率?

楼主(2021-11-15):
我想用hostapd配置树莓派发送不同功率的wifi信号

然后看了下hostapd的配置详解,找了半天,参照配置表中的

Add Power Constraint element to Beacon and Probe Response framesThis config option adds Power Constraint element when applicable and Countryelement is added. Power Constraint element is required by Transmit PowerControl. This can be used only with ieee80211d=1.Valid values are 0..255.

#local_pwr_constraint=3

向树莓派系统中hostapd.config文件中添加了
country_code=CN
ieee80211d =1
local_pwr_constraint=3

重启之后wifi正常 , 也不知道自己弄对了没,希望 路过的 懂的人 指点一二

网友:
// 安装hostapd
sudo apt-get install -y hostapd
// 配置hostapd
sudo vim /etc/hostapd/hostapd.conf
// 基本信息

无线网卡的名称
interface=wlan0

网卡对应的驱动名
driver=nl80211

无线网络的名称是Pi-wifi
ssid=Pi-wifi

无线路由器工作模式为802.11g(2.4G)
hw_mode=g

无线网卡使用的信道
channel=10

支持 802.11n
ieee80211n=1

采用WPA2配置
wpa=2

无线网络密码是123456789
wpa_passphrase=123456789

认证方式为WPA-PSK
wpa_key_mgmt=WPA-PSK

开启 WMM
wmm_enabled=1

开启 40MHz channels 和 20ns guard interval
ht_capab=[HT40][SHORT-GI-20][DSSS_CCK-40]

接受所有 MAC 地址
macaddr_acl=0

使用 WPA 认证
auth_algs=1

需连接者知道ssid
ignore_broadcast_ssid=0

使用 WPA2
wpa=2

使用预先共享的 key
wpa_key_mgmt=WPA-PSK

使用 AES, 而非 TKIP
rsn_pairwise=CCMP

// 配置hostapd为自启动模式
sudo vim /etc/default/hostapd
// 找到“#DAEMON_CONF=”,去掉#注释,补全为
DAEMON_CONF="/etc/hostapd/hostapd.conf"

// 完成配置,检查是否配置成功
sudo /usr/sbin/hostapd /etc/hostapd/hostapd.conf
// 如果最后两行出现了如下,则为正常
wlan0: interface state UNINITIALIZED->ENABLE
wlan0: AP-ENABLED

// 重启hostapd
sudo service hostapd restar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