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布线线宽太细会不会导致板子供不上电?

楼主(2021-11-15):
pcb布线线宽太细会不会导致板子供不上电,我的线宽只有18mil,在protues仿真的电路什么的都是正常的,但是实物电路板的灯和数码管就是不亮,检查了很多线路和元件问题,现在唯一能想得到的可能就是线宽了,查了一下一般电源线布线线宽要在40mil以上,会不会就是线宽的问题啊

网友:
18mil 是不粗,但不会造成你说的刨冰。

网友:
应该有下面几个原因
1:原理图错误
2:PCB 设计错误
3:焊接错误
4:原件错误

网友:
这个线宽不会造成完全不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