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钟芯片如何选型?

楼主(2021-11-15):
时钟芯片如何选型?输入5V的芯片有哪些?

网友:
如果学习实验室做实验 那么选择什么样的时钟芯片都可以

网友:
    如果在工作实践项目中 我们就不能随便选择了 我们应该选择内部集成了时钟芯片的时钟芯片

网友:
    外部晶振都是存在误差了 就算程序都没有问题 通过软件修正都会存在误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