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A有哪几种常见的测试方法?

楼主(2021-11-15):
PCBA有哪几种常见的测试方法?

网友:
ICT测试:是对PCBA板通电后测试点的电压电流值进行检测,不涉及功能按键或输入输出方面的测试,主要包含电路的通断、电压和电流数值及波动曲线、振幅、噪音等

网友:
FCT测试:需要进行IC程序烧制,对整个PCBA板的功能进行模拟测试,发现硬件和软件中存在的问题,并配备必要的贴片加工生产治具和测试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