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我这两个是MOS管还是三极管

楼主(2021-11-15):
按sot-23封装数的脚位,3-1 2-1脚都是100k的电阻,1脚接黑笔.还有一个器件,3-2脚,39K1-3脚39K,1-2脚150K,(后面为黑笔).

用的六位半,直接显示的阻值,那这个可能是三极管还是mos管呢?

网友:
建议用指针表R*1档先量,找出b脚,再用R*10k档找出eb结.

数字表在R档和二极管档因为测量电压低,很难正确判断管脚,也不直观,这就是绝大多数修理铺师付都用指针表(或指针表+数字表)的原因,找块指针表测下吧.

网友:
mos管为开关管,当栅极为低电平时开启
两个三极管组成推挽电路,控制mos管栅极电位:当输入pwm为0时npn管截止,pnp管导通并uce为低电平,即mos管栅极电位为低电平,打开电源开关; 反之则关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