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ads面板是哪个公司研发的,和IPS面板对比哪个好?

楼主(2021-11-15):
ads面板是哪个公司研发的,和IPS面板对比哪个好?

网友:
可以确定不是三星研发的,但是其他厂家没看到有用的。
ads的优点是可视角度达到了广视角面板的程度,基本上跟VA、IPS一样了,色彩上基本上可以达到E-ips的水准。
ads理论上不是IPS,充其量也就是E-ips的水准。
现在主流的还是IPS,其次是VA用的比较多,比如PVA(三星的),MVA等。IPS分很多类,高端肯定比ads强是一定的,低端如E-ips比ads好的话,优势也不算是非常明显吧,不过还是看好IPS,因为现在像华硕、LG、AOC、戴尔等等主流厂家都用IP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