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LD与FPGA有什么区别,学哪种要好些?

楼主(2021-11-15):
cpldFPGA有什么区别,学哪种要好些?

网友:
可以学习一些dsp电路结构,设计电路,研究关键路径和资源占用率,争取综合出频率高、消耗片上资源少的电路。可以试着搭
1. 多位的加法器、乘法器、除法器、开平方电路、cordic等运算电路
2. fir、iir滤波器的各种实现方式
也可以学一些计算机体系结构的知识,然后用verilog或vhdl写一个risc cpu
也可以走嵌入式的路子,配置ip软核,然后移植操作系统,做软硬件划分,写点儿接口和驱动什么的

网友:
其实这两者没什么区别的,无非就是FPGA的门和逻辑器件多些,内部结构有所不同而已,他们所能实现的功能和用途都是一样的。FPGA比CPLD先进些,不过他们的编程都是一样的用的是硬件描述语言,一般还是选用VHDL语言较好,比起其他的硬件语言,如veilog hdl,有更好的应变能力,适应较大程序的编写。
   至于初学者,到底学什么怎么学,就如junky163说的:会CPLD的人基本也会FPGA,而会FPGA的当然也会CPLD。具个例吧:比如作家,会写诗的,多半也会写下散文;而会写散文的,多半也会写下诗。不过我当初是从FPGA学的,挺好学的,入门较为简单,所以啊,现在学FPGA的人很多,现在我在搞arm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