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模块失效的主要原因

楼主(2021-11-15):
光模块作为光纤通信中用来实现光电转换的光电集成产品,现被广泛地应用于数据中心、光纤到户、局域网、基站等领域中。光模块在使用的过程中难免会遇到使用异常的情况,下面易天光通信(ETU-LINK)就给大家介绍几个光模块失效的主要原因。
光模块失效的原因
1、光模块受到静电伤害(ESD损伤)
静电的放电过程非常快而且静电还可以产生极大的强电磁脉冲,会光模块造成较严重的伤害。与此同时,当静电吸附的灰尘积累到一定程度之后,会改变其中线路之间的阻抗,这不仅会影响光模块的正常使用,还会缩短光模块寿命。
因此,在使用光模块的时候要避免环境过于干燥,而且也不要在没有做好静电保护的情况下徒手去触摸光模块中的静电敏感部位。我们在拔插光模块时需要戴好指套或防静电手环以免光模块受到静电伤害。
深圳易天光通信有限公司_阿里巴巴旺铺shop1458197280610.1688.com
2、光模块的光口受到污染
长期把光口裸露在空气中,就很有可能会导致光模块的光口受到灰尘的污染,所以,光模块在没有插入光纤或者取下后需要及时插入防尘塞。
3、光电器件失效
光电器件失效一般表现在激光器和探测器的材料腐蚀或退化,光电转化器件的失效会导致光信号和电信号无法准确的传达。激光器故障的原因可归结为光功率过低、无光信号输出、噪声过大这三大类。导致光功率过低是因为激光器本身的阀值电流过高、量子效率低或者外界驱动电流过小。其中,阀值电流过高的原因来自于激光器本身的暗线缺陷和温度升高,这两种失效是由机械损伤、缺陷传播、应力与晶格失配、腔面老化、发射面污染等造成的。

探测器故障的原因可归结为噪声过大、无电信号输出、响应度过低三大类。其中,响应度过低的主要原因是量子效率降低、光敏面污染或光窗面裂纹损伤。

量子效率的降低受到温度和材料分组的影响,使得响应波长漂移。而光敏面污染或光窗面裂纹损伤会影响光子的吸收和复合,对产生光电流不利。
4、电路失效
(1) 发射部分驱动电路失效会引起激光器工作电流不匹配;
(2) 接收部分放大电路失效会导致探测器灵敏度增大。

网友:
光电器件失效一般表现在激光器和探测器的材料腐蚀或退化

网友:
激光器故障的原因可归结为光功率过低、无光信号输出、噪声过大这三大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