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路的滤波应该怎么作,指导下

楼主(2021-11-15):
    希望
    正脉冲时为低电位
    无脉冲时为高电位

网友:
    滤波电路包括低通滤波电路:允许低频信号通过,但减弱(或减少)频率高于截止频率的信号;高通滤波电路:允许高频信号通过,但减弱(或减少)频率低于截止频率信号通过的滤波器;带通滤波电路:允许特定频率范围的信号通过;带阻滤波电路:阻止特定频率范围的信号通过;全通滤波电路:产生时延效果。

网友:
    曾加周边电路

网友:
    如果没有理解错的话,就是用5V高低电平实现电源一个开关功能?MOS管+电阻就可以实现了。